怎么解决SMT立碑现象?

楼主(2022-09-19):
PCBA加工行业中多数的pcba加工厂家都会遇到的不良现象,SMT贴片加工过程中片式元器件一端抬起。这种情况多有发生在小尺寸片式阻容元器件、特别是0402片式电容、片式电阻,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常说的“立碑现象”。

形成原因:

1)元器件两端焊膏融化时间不同步或表面张力不同,如焊膏印刷不良(一端有残缺)、贴偏、元器件焊端大小不同。一般总是焊膏后融化的一端被拉起。

2)焊盘设计:焊盘外伸长度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太短或太长都容易发生立碑现象。

3)焊膏刷的太厚,焊膏融化后将元器件浮起。这种情况下,元器件很容易因热风吹拂发生立碑现象。

4)温度曲线设置:立碑一般发生在焊点开始熔化的时刻,熔点附近的升温速率非常重要,越慢越有利于消除立碑现象。

5)元器件的一个焊端氧化或被污染,无法湿润。要特别关注焊端为单层银的元器件。

6)焊盘被污染(有丝印、阻焊油墨、黏附有异物,被氧化)。

形成的机理:

再流焊接时,片式元器件的受热上下面同时受热。一般而言,总是暴露面积最大的焊盘先被加热到焊膏熔点以上的温度。这样,后被焊料湿润的元器件一端往往会被另一端的焊料表面张力拉起。

解决办法:

1)设计方面

合理设计焊盘——外伸尺寸一定要合理,尽可能避免伸出长度构成的焊盘外缘(直线)湿润角大于45°的情况。

2)生产现场

1.勤擦网,确保焊膏成绩图形完全。

2.贴片位置准确。

3.采用非共晶焊膏并降低再流焊时的升温速度(控制在2.2℃/s下)。

4.减薄焊膏厚度。

3)来料

严格控制来料质量,确保采用的元器件两端有效面积大小一样(产生表面张力的基础)。

网友:
主要得用好的锡膏。

网友:
焊盘设计、锡膏厚度都会影响,不能解决麻烦,就解决制造麻烦的

网友:
    制作封装的时候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