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matlab在极坐标中画圆怎么画?

楼主(2022-09-19):
用matlab在极坐标中画圆怎么画?

网友:
知道圆的极坐标方程就行
然后用polar(theta,r)
比如你要画一个圆,圆心在(0,2)点,那么r=4*sin(theta),
theta=0:0.001*pi:2*pi
polar(theta,r)
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theta和r这两个矢量的size要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画一个圆心在原点的圆。
也就是r=4(假设半径4),那么不能直接用polar(theta,r)因为此时r是一个元素的矢量,而theta是1*2001个。所以可以用r=linspace(1,1,2001)*4.或者是ones(1,2001)*4
然后在用polar命令

网友:
强大的数值计算和符号计算功能,使用户可以直观、简单地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和分析。

网友:
MATLAB具有全面强大的图形处理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计算结果的可视化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