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将曲线以点云数据保存

楼主(2022-09-19):
    曲线源代码:
clc;clear;close all;
t=0:1:70;
    R=0.2;
    b=70;
theta=0:2*pi/40:2*pi;
    [u,v]=meshgrid(t,theta);
    x=2*sqrt(2)*R*cosd(b/2-u/2).*sind(u/2);
y=2*R*sind(b/2-u/2).*sind(u/2).*sin(v);
z=2*R*sind(b/2-u/2).*sind(u/2).*cos(v);
mesh(x,y,z);
grid on;

我想用于逆向工程,但是如何把Matlab画的曲线中各个点以点云数据保存,然后导入到UG中,请教各位大神,具体程序该怎么写?
小白求助,万分感谢,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看你需要保存的数据格式是如何的 按照那样的格式去存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需要保存的数据格式是如何的 按照那样的格式去存数据即可

    UG里面可以将外部点云数据(txt)文件导入,我想把曲线上一个个点的x,y,z坐标一行一行保存在txt文档里,网上找这样的程序也没找到,所以才来发帖求助的

网友:
    你上面居然有x,y,z点云数据,保存成txt文件,选择ug8.5以上的版本,有个添加(点集)功能,选择txt就能生成全部的点,因为我装的是7.5的,所以忘记在哪,以前在10.0的ug版本里做过,也是遇到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