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是否有类似ucosii的OSRunning标志或措施来保护rt_tick_increase()函数的...

楼主(2022-09-19):
现在遇到一种应用场景:在系统初始化调度之前,需要用到SysTick_Handler;但如果这样肯定会调用rt_tick_increase()函数,必然hardfault
请问,rt-thread是否有类似ucosii的OSRunning标志或措施,来保护rt_tick_increase()函数的调用呢?

uco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OSIntEnter();
if(OSRunning == OS_TRUE)
{
OSTimeTick();
}
OSIntExit();

RT-Threa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rt_interrupt_leave();
}

网友:
OSRunning 不靠谱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暂时无最优解的,等一波官方操作吧。现在我只能尝试将系统初始化调度前用到的SysTick_Handler内容干掉,别无他法。

网友:
系统调度启动前的延时有解决方案,为啥要像 ucos 那样引入一个判断,把判断带入到系统运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