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中的浪涌抗扰度怎么测?

楼主(2022-09-19):
    EMC测试中的浪涌抗扰度怎么测?

网友:
    就是将浪涌发生器的输出端测试线对应接到电源端口上,然后每两根线之间都需要打正负5次浪涌。依次打完。

网友:
    按照测试方法测就可以了:
按照iec61000-4-5(gb/t17626.5)标准的要求,要能分别模拟在电源线上和通信线路上的雷击浪涌试验。由于线路的阻抗不一样,浪涌在这两种线路上的波形也不一样,要分别模拟。

网友:
    如楼上。电源线和通讯线的测试标准一般不同。无强干扰的一般应用环境,电源线测试到1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