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文件ultraedit32文件编辑器?

楼主(2022-09-19):
如何编辑文件ultraedit32文件编辑器?

网友:
文中涉及的项目使用了AVR的Mega168 MCU和Lattice的M4A5 CPLD,IDE为AVR
Studio4和ispLEVER,它们都有各自的文本编辑器,Mega168的源码使用C语言,M4A5CPLD使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相应
的源文件为168.C和M4A5.V。我们将这两个文本文件组成一个UltraEdit的工程文件A.prj。当每次完成编辑修改并保存,进入相应的
IDE后,会触发IDE的源码重载动作,继续开发流程。

网友:
高亮语法显示无论是C语言还是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都有其自己的关键字和语法,当关键字被突出显示的时候,其语法也就被显示出来了。在UltraEdit中,通过关键字的着色来实现语法显示。哪些关键字需要着色,着何种颜色,你都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
函数列表和显示折叠C语言和许多高级语言的结构化都是以函数的形式来构建的,当你的视点越高时,越能从整体上把握你的系统框架,而不是每一个函数的细
节,这似乎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在UltraEdit中,函数列表可以更好地把握系统框架,更快速地进入函数的细节。而显示折叠可以将C语言中的代码块折
叠起来,进而掩盖这些被折叠部分的细节,从而突出了未被折叠的部分,使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