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ST中Background materials 设置?

楼主(2022-09-19):
    如果周围是空气的话,这个要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open ,要计算远场的话选open space

网友:
    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直接根据问题选择合适的模板,省去过多的设置

网友:
    normal 就可以,默认的就是这个,不用改动,边界条件就看2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