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稳压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2-09-19):
7805稳压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如果我接18v会怎样?跟接12v的相比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损伤芯片的寿命?
我用的足够大的散热片,散热方面不用考虑

网友:
7805 的稳压管的输入最大电压是35V。

网友:
    问题在于你需要输出多大电流,芯片上消耗的功率的P=U*I,一般消耗1W就必须有足够的散热,超过1W太多是不可行的。建议用DC-DC芯片如:
降压芯片 LM2576S-ADJ/LM2596S-Adj
可以输出1.23~37V(HV型号57V)之间的任何值。3.0A输出电流。

网友:
    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