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板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楼主(2022-09-19):
单片机控制板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网友:
在元器件的布局方面,应该把相互有关的元件尽量放得靠近一些。

网友:
尽量在关键元件,如ROM、RAM等芯片旁边安装去耦电容。

网友:
在单片机控制系统中,地线的种类有很多,有系统地、屏蔽地、逻辑地、模拟地等,地线是否布局合理,将决定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