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DXF出错问题,超出坐标最大值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9-19):
pads导入DXF出错问题,超出坐标最大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是DXF文件编辑的空间太大,PADS溢出,可以找出DXF文件的工程师重新跟你出一个工作空间小一点的。

网友:
按PADS Layout默认单位mil导入DXF文档→全选导入的DXF图形,右键选择“合并”→右键选择“特性”→在弹出窗口里将“比例因子”由“1”改为“39.37”,将层修改为“所有层” →确定→将单位改到公制mm,适合我们的习惯→验证尺寸是否正确。

网友:
单位调整好,DXF 结构图用AUTOCAD,把不要的东西删除,保留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把DXF文件先在CAD里合并后再导入就OK了,好像那意思就是只能导入块,不能导入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