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分压电阻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2-09-19):
    分压电阻用100K和10K,静态电流太大。不想额外加MOS开关,能不能分压电阻换成100M和10M。

网友:
    建议不要太大,太大了分压就会失真,我遇到过,当时用的就是10M和1M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加一个PNP管,把接地换成控制24V电源接入。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加一个PNP管,把接地换成控制24V电源接入。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有没有想过,如果像这样加了MOS管。平时的时候。24V就直接灌到你的IO上

网友:
    高阻值容易被外界干扰,比如你用手摸一下,采的值就变化很大了

网友:
    采样这部分的电源和主电源用IO控制开关隔离一下,只有系统工作时才打开,采样这部分就没有静态电流了

网友:
    把PMOS放上面,然后用个NPN管开关MOS管啊,

网友:
    考虑adc在不同采样率下的阻抗,这么大分压电阻,无法准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