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2454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 SOC芯片

楼主(2022-09-19):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工作在2.4GHz ISM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 兼容BLE4.2 PHY&MAC。
    ◼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最高10MHz三线SPI接口。
    ◼ 内部集成智能ARQ基带协议引擎。
    支持1bit RSSI输出。
    mcu特性:
    ◼ 内建1个高精度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 2Kx14 bits EPROM。
    ◼ 128 bytes SRAM。
    ◼ 11个GPIO。
    ◼ 8级堆栈。
    ◼ 1个8位向上计数器(Timer0),支持预分频。
    ◼ 2个10位向下计数器(Timer1,3),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
    ◼ 5路10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1,2,3,4,5)。
    ◼ 1个蜂鸣器输出(BZ1)。
    ◼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内建1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
    ◼ 内建电阻频率转换器(RFC)功能。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LV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高速时钟:I_HRC1~20MHz内部RC),E_HXT(大于6MHz的外部高速晶振),E_XT455K~6MHz的外部晶振)
    ——内部低速时钟:I_LRC32KHzHz),E_LXT32KHz外部低速晶振)。
    ◼ 四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Normal mode)、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睡眠模式(Halt mode)。
    ◼ 8种硬件中断——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3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可由8种中断唤醒——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3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WDT中断、PA/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2.1V-3.6V。
    ◼ 超低睡眠功耗5uA(WDT开启,MCU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关断模式)。
    ◼ SOP-16封装。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网友:
    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输入电压2.1V-3.6V,这个参数比较好,现在很多都是低功耗产品,输入电压低,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就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