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状态工作在哪个区?为什么VGS>4V只是开启条件,要达到9V才能完全导通?

楼主(2022-09-19):
    1.说开关模式的开状态是对应MOS管的饱和区么?那么从ID=f(VDS)的特性曲线上来看,饱和区需要VDS有一定压降,但是又说开通状态MOS管压降很小VDS接近于0?2.VGS>4v只是大于开启电压,并没有让管子完全导通,要9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VGS和饱和区有个P关系啊,从特性曲线上看,只要VDS>一定值,VGS>4V就到饱和区了,为什么要到9V才完全导通?
看这个东西看了一天了,网上好多人说的不一样,这个说他说的不对,那个说他说的不对,完全晕了啊。到底是怎样的啊?

网友:
    1,MOS管开关与否与VDS没有关系,开状态并不对应MOS管的饱和区。
2,你的理解正确,VGS只要大于阈值电压就算导通。

网友:
    首先 我们看你给的mos管 vds和 id的关系图 。饱和区电流基本不随ugs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图中那个叠在一起的部分。(而恒流区是ugs不变,id不随uds的变化而变化的。区别一下)要想让mos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那么你先要给定一个 vds ,这个肯定是已知的 就是你的供电电压 vcc 我猜你这个应该是vds 是10到12v 我们看图上 当vds=10v的时候 只有当 ugs 约大于9v之后,交点才在mos管的可变电阻区(饱和区) 所以说 要9v以上 才能让管子完全导通。4v是开启电压 望采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