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感知层节点基本结构是什么?有哪些数据的采集技术?节点间的组网通讯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2-09-19):
    物联网感知层节点基本结构是什么?有哪些数据的采集技术?节点间的组网通讯技术有哪些?

网友:
      整体感知—可以利用射频识别、二维码、智能传感器等感知设备感知获取物体的各类信息。
    可靠传输—通过对互联网、无线网络的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送,以便信息交流、分享。

网友:
    (1)获取信息的功能。主要是信息的感知、识别,信息的感知是指对事物属性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知觉和敏感;信息的识别指能把所感受到的事物状态用一定方式表示出来。
    (2)传送信息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发送、传输、接收等环节,最后把获取的事物状态信息及其变化的方式从时间(或空间)上的一点传送到另一点的任务,这就是常说的通信过程。
    (3)处理信息的功能。是指信息的加工过程,利用已有的信息或感知的信息产生新的信息,实际是制定决策的过程。
    (4)施效信息的功能。指信息最终发挥效用的过程,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调节对象事物的状态及其变换方式,始终使对象处于预先设计的状态

网友:
    物联网现在用WIFI和IOT的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