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N仿真时,三端电容赋模型

楼主(2022-09-19):
    在官网下载了电容模型,在赋模时,出现如下问题,见截图1,我的处理是在截图2 external port加3,未解决,求教大神们,如何解决?

网友A:
    重装系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没有。

    何止重装系统,电脑都重新配了

网友:
    External Nodes中应该有3个脚

网友:
    可以参考村田电容模型的定义,应该是定义四个node
    *----------------------------------------------------------------------
    * SPICE Model generated by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opyright(C)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escription :1005M/0402/1[uF]/4.0[V]/2.0[A]
urata P/N :NFM15HC105D0G3
    * Connection : non-feedthrough(non-ft)
roperty : C = 1[uF]
    * Data Generated on May 21, 2020
    * Term1:THRU1&THRU2, Term2:GND1&GND2
    *
    *                Term2
    *         +--+---+--+---+--+
    *         |  |   +--+   |  |
*   Term1 |  |          |  | Term1
    *         |  |   +--+   |  |
*         +--+---+--+---+--+
*                Term2
    *
    *----------------------------------------------------------------------
pplicable Conditions:
*   Frequency Range = 100kHz-6GHz
*   Temperature = 25 degC
    *   DC Bias Voltage = 0V
    *   Small Signal Operation
*----------------------------------------------------------------------
    .SUBCKT NFM15HC105D0G3_non-ft Term1 Term2
C1 Term1 11 8.28e-7
L2 11 12 5.87e-11
R3 12 13 7.13e-3
C4 13 14 8.03e-6
    R4 13 14 2.03
    C5 14 15 2.23e-5
R5 14 15 9.32e-2
    C6 15 16 2.03e-5
R6 15 16 1.82e-2
    C7 16 17 7.21e-7
    L7 16 17 1.63e-11
R7 16 17 4.55e-3
L8 17 18 2.90e-11
R8 17 18 2.43e-2
L9 18 19 9.20e-12
R9 18 19 4.97e-2
C10 19 20 1.99e-5
    R10 19 20 4.50e-3
    L11 20 Term2 4.75e-12
    R11 20 Term2 7.94e-2
R100 Term1 11 5.00e+7
    .ENDS NFM15HC105D0G3_non-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