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一个CST求解时的问题

楼主(2022-09-19):
    我用CST瞬态仿真一个模型,时域分析的时候,提示我波导端口必须与卡迪尔坐标对准,这是怎么回事啊,全局坐标系可以改吗,模型是solid work中建立的。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CST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波导端口必须和全局坐标系垂直或平行,因此如果结构中的端口部分如果不合全局坐标系垂直或平行,则必须添加一个过渡波导转到与坐标系平行或垂直状态,然后再设置波导端口!
OK,解答完毕

网友:
    模型比较复杂,端口的模型只是整体模型的一个小部件,就是只需要旋转这一部分还是整体旋转?但是好像不可以整体旋转,而且角度计算出来的是无理数,就算这样旋转也还是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