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中 raylrnd函数中参数B和功率dB的关系?

楼主(2022-09-19):
raylrnd(B,M,N)是生成大小为MXN的服从B为参数的瑞利分布的随机数
问题:现需要生成一个雷达回波信号的序列,如何建立B和功率的关系?
此处B应为瑞利分布的均值u(x)=B*sqrt(pi/2)中的B?还是根据raylrnd函数中的最后一句的关系r = sqrt(randn(sizeOut).^2 + randn(sizeOut).^2) .* B?如果是后者关系怎样?
如果是前者,我的想法是,均值u(x)是代表的回波信号电压值,由功率与电压的关系式:dB = 20*lg(u(x)),那么可以得出dB与B的关系。
例如生成大小为1X1000,功率为20dB的瑞利序列此时的u(x)应为10,故有B=10/sqrt(pi/2)。所以程序应为:
ray=raylrnd(10/sqrt(pi/2),1,1e3);
不知这里dB与B的关系是利用dB = 20*lg(u(x))还是dB = 10*lg(u(x))?此处u(x)代表的应该为回波信号的幅度均值就是电压值,应该使用前面一个关系。

网友:
均值u(x)是代表的回波信号电压值,由功率与电压的关系式:dB = 20*lg(u(x)),那么可以得出dB与B的关系。
例如生成大小为1X1000,功率为20dB的瑞利序列此时的u(x)应为10,故有B=10/sqrt(pi/2)。所以程序应为:
ray=raylrnd(10/sqrt(pi/2),1,1e3);

网友:
这里的B就是给其开方后的结果乘上一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