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RT-Thread系统启动前调用延时函数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2-09-19):
我在rt_hw_board_init函数里面对外设还有我的板子上的一些模块进行初始化,有些模块需要进行微秒延时或者毫秒延时,但是我配置了定时器以后发现延时函数进不了中断,后来发现是系统启动前关闭了总中断导致的,如下:

int rtthread_startup(void)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关闭了总中断导致无后面的定时器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 board level initialization

NOTE: please initialize heap inside board initialization.
/
rt_hw_board_init();
how RT-Thread version */
rt_show_version();
...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我想在系统启动前调用延时函数怎么处理呢?改成不用中断的延时函数?还是说把模块的初始化放到系统启动以后去进行?

网友:
你查询的定时器,st 里因为有专门的 systick ,也是一个简化的定时器。rt_hw_thread_udelay 这个函数就是不停的比较 systick 值。
我修改的 HAL_uDelay 也借用了 rt_hw_thread_udelay 。
两种延时,一种是纯延时,啥也不干;还有一种是等待某种状态,超时返回错误。我提到的是第二种。
你好像实现的是第一种,第一种情况使用 rt_hw_thread_udelay 就好了。你的平台环境没有这个函数实现?

网友:
不需要纠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