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_Coupler之七:微带耦合器改善定向性措施45

楼主(2022-09-20):
044_Coupler之七:微带耦合器改善定向性措施45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Coupler之七:微带耦合器改善定向性措施45。碎片三分钟逛电巢App,收获一丢丢。
微带耦合器定向性指标一般只有5dB左右,上文讲到可采取3种降低奇模相速的措施使定向性指标优化到20dB以上,本文再讲其它2种优化措施。

微带耦合器定向性指标优化措施4

采用悬置微带线结构的耦合器,相当于降低了耦合区介质的等效相对介电常数,这个区域决定了偶模相速,偶模相速会加快,因为一部分介质变成了空气。
悬置微带线结构对奇模相速影响不太大。
看看普通微带线(左)和悬置微带线(右)的横截面结构有什么不同点:

悬置微带线结构在耦合区下方挖空地平面,作为结构支撑和地回流的铝板对应区域也挖空下沉,凹槽里面自然地充满了空气。此时耦合区的参考地平面变成了铝板的凹槽,偶模分布在介质和凹槽空气,相当于降低了耦合区介质的等效相对介电常数,偶模相速加快。
仿真普通微带线(左)和悬置微带线(右)的定向性指标对比如下:

对比上面左右两图的蓝色双箭头:
左图的裸露式微带耦合器定向性指标5dB;
右图的悬置微带结耦合器定向性指标22dB,优化了17dB,效果明显。
由于等效于降低了相对介电常数,所以要加宽耦合区的线宽和线间距,这带来另外三个附加优点:
  • 1、降低了导体损耗和介电损耗;
  • 2、增加了功率容量;
  • 3、如果采用悬置微带线结构,电磁场主要位于空气内,介质损耗所占比重减少,板材只需要起到支撑作用,就有可能不需要采用特殊的高频板材,只需要普通板材也行,这相当于降低了物料成本;

类似于上图(图片来自于网上)这种定制的定向耦合器,动不动有几百W的,有可能采用了悬置微带线结构,或许是由铜板冲压出来的(不是由PCB蚀刻的)。

微带耦合器端口失配对定向性指标的影响分析
阻抗失配对定向性的影响:

端口1输入信号,理想情况是耦合端口3有耦合信号。隔离端口4无信号。
但是,如果端口2阻抗失配,端口2的反射信号回到端口1,此反射信号也算是端口2的输入信号,相对于端口2来说,端口4成了耦合端口!耦合出意料之外的隔离信号,导致端口4隔离度变化(等效于定向性变化):
隔离度 <= 回波损耗+耦合度;
两边同时减去耦合度,得到:
方向性 <= 回波损耗;
上述公式说明:如果想要做出高方向性的耦合器,那么至少要把回波损耗做得大于方向性才行,至少大个5dB?
这个原理分析隐含了下文所述的定向性优化措施5。
下图仿真了直通的2端口的理想匹配阻抗50欧和失配阻抗50-3i欧,对回波损耗RL和隔离度ISO的影响:

直通端口2的50-3i欧的阻抗轻微失配,使隔离度ISO劣化了5dB,也就是使定向性劣化了5dB。显然,如果是反方向失配,例如50+3i,那就是优化了定向性(略)。

微带耦合器定向性指标优化措施5
微带耦合器端口阻抗失配对定向性指标可能有正面影响,也可能有负面影响。例如:
下图仿真了隔离的3端口的理想匹配阻抗50欧和失配阻抗52.5欧,对回波损耗RL和隔离度ISO的影响:

隔离端口3阻抗轻微失配到52.5欧,使隔离度ISO优化了7dB,也就是使定向性优化了7dB。
利用这个特征,可以调节耦合器定向性指标:在耦合线的任意端口(一般在隔离端口)加一个可调元件,调节指标较临界的方向性。
工程上通常在隔离端口并联接地一个表面贴可变电阻当作调节元件。

阻值稍微选K欧级以上,这种可变电阻本质上不是调节阻值的,而是调节分布参数的,因为在射频工作频率范围,这种可变电阻的分布参数的影响大于电阻本身阻值的影响。
调整好之后,加红胶固定住。
有时也可以增加或减小焊锡量来实现轻微失配。
当然,这个优化措施起到的是锦上添花作用,也就是说定向性指标已经较好(或临界)的前提下,再在隔离端口做些轻微失配,使定向性指标有更大的裕量。

总结
Ø 悬置微带线结构,用一部分空气替代了介质,使偶模相速变快,也能改善微带耦合器的定向性。
Ø 设计高方向性耦合器,理论上耦合器各端口本身的回波耗至少要大于定向性5dB才行。例如25dB的定向性,理论上要求耦合器各端口回波损耗30dB。
Ø 在耦合器定向性指标较好(或临界)的情况下,可在隔离端口轻微失配,会进一步提高定向性,增加裕量,锦上添花。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