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_FPGA的开发与使用:5分钟学会使用CPLD

楼主(2022-09-20):
当今社会,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运用越来越普遍,用 cpld/FPGA来开发新产品是当前很多实际情况的需求。在此本人结合到自己的所学,利用业余时间草写了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不要求有丰富经验的大虾来驻足观望,只希望对吾辈刚入门的菜鸟们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水平有限,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望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

1. 首先请准备一套简单的 CPLD 原理图。在此我们准备了如下所示的简单一个系统图。晶体用 10M 的有源晶体,可以在线下载的 JTAG 接口。电源用 5 转 3.3V 的电源模块AS1117。1 个 1K 的排阻。8 个发光管在程序运行时轮流点亮。

2.安装 Xilinx 的集成编译软件 ISE5.0 或 6.0。因为 ISE 在运行时比较消耗计算机的内存,所以要求计算机配置符合相关的要求,高一点的配置,不至于在运行时死机。
3.准备一小段 verilog hdl 编写一段小代码,主要用来验证系统板的正确。
其中也可以用 VHDL 来编写,考虑到 verilog hdl 比较接近 C 语言,对初级学者来说,相对所花时间较短,上手较快。在此我推荐学 verilog hdl。
4. 此我们用下面的一小段代码作为范例:其功能是驱动 8 个发光管轮流点亮,因为是采用了 10M 频率晶体的边沿触发,所以速度很快,为了使我们肉眼能够看的清楚其工作的流程,我们在里面安放了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计每次满一次就点亮一个发光管,依次类推。其源程序如下:
/* 流水灯的 Verilog-HDL 描述 */
module LEDWATER(reset,CLK,LED);
 input reset, CLK;
output [7:0] LED;
reg [7:0] LED;//=8'b11111111;
reg [17:0] buffer;//=0;
 reg exchange;
 always@(posedge CLK)
 if(reset==0) //如果复位了就熄灭全部的灯
 begin
LED=8'b1111_1111;
 buffer=0;
 exchange=0;
end
else
begin
if (exchange==0)
begin
buffer=(buffer +1);
.......

5. 运行 ISE5.0 的编译程序,其打开时的界面如下:

新建立一个文件,将上面的代码粘贴上面,保存为 liushui.v。注意其后缀名为*.V。
6.建立工程项目文件。最好将 verilog hdl 源文件和工程项目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包里。便于管理和查找。这里我们放在 D:\cpld\liushui 下面。(注意在文件目录路径下不要包含文字,避免后面编译出错)。其中综合工具用 ISE 自带的 XSTverilog 工具。如下图所示:

7.点击确定出现如下画面,出现工程项目名称和器件类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准备在工程项目文件中加入 HDL 的源文件。

网友:
驱动 8 个发光管轮流点亮,单片机也可以啊,浪费了

网友: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运用越来越普遍,不仅仅是这样的,都准备进入物联网时代了,到处都是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