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打孔问题

楼主(2022-09-20):
    有一个疑问:差分线走微带线要求我们包地,沿着走线多打孔;而走带状线的时候没有要求沿着线打孔?(走微带线时L2是完整地;走带状线时上下两层都是完整地)

网友A:
    带状线的电磁场被上下层的参考平面抑制了,所以不要求沿着线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状线的电磁场被上下层的参考平面抑制了,所以不要求沿着线打孔了

    弱弱的问一句:微带线多打孔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回流路径吗?

网友(点评):
是減少干擾, 隔離地, 降低地的阻抗, 安培右手定則, 是減低磁場......不干擾別人,別人也不干擾我.(除了髒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微带线多打孔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回流路径吗?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微带线包地会影响差分信号的阻抗的,计算的时候应该按参照第二层来算的,现在实际边上也有地,会影响阻抗。

网友(点评):
3W距離可以無視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