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h03953G HDSD SDI 双路输出低功耗远距离自适应电缆均衡器

楼主(2022-09-20):
lmh03953G HDSD SDI 双路输出低功耗远距离自适应电缆均衡器

lmh03953G HDSD SDI 双路输出低功耗远距离自适应电缆均衡器.pdf

网友:
数字电路,用于补偿数字信号的通道内复杂频率响应损伤
有两个组成部分:幅度与频率和相位与频率。自适应均衡器可以补偿通道内幅度和相位与频率的损伤。

网友:
数字通信系统中,码间串扰和加性噪声是造成信号传输失真的主要因素
为了克服码间串扰,在接收滤波器和抽样判决器之间附加一个可调滤波器,用以校正(或补偿)这些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