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接收机如何改频?

楼主(2022-09-20):
一无线话筒接收机频率610-890,如何改频到400-470使用

网友:
原理上应该是能够改的,弄一个变频器就行

网友:
若无线话筒与接收主机已自动对频,就不需要手动调频;若没有,则需要手动调频

网友:
应该是可以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