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MFS4C05NT1G,NTMFS4C09NT1G,NTMFS4C55NT1G单N沟道功率MOSFET场效应管

楼主(2022-09-20):
NTMFS4C05NT1G: 单 N 沟道,功率 MOSFET,30V,78 A,3.4mΩ
规格:
FET 类型:N 通道
技术:MOSFET(金属氧化物)
漏源电压(Vdss):30 V
25°C 时电流 - 连续漏极 (Id):11.9A(Ta)
驱动电压(最大 Rds On,最小 Rds On):4.5V,10V
不同 Id、Vgs 时导通电阻:3.4 毫欧 @ 30A,10V
不同 Id 时 Vgs(th):2.2V @ 250µA
不同 Vgs 时栅极电荷 (Qg):14 nC @ 4.5 V
Vgs:±20V
不同 Vds 时输入电容 (Ciss):1972 pF @ 15 V
功率耗散:770mW(Ta),33W(Tc)
工作温度:-55°C ~ 150°C(TJ)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供应商器件封装:5-DFN(5x6)(8-SOFL)
封装/外壳:8-PowerTDFN,5 引线

特性:
低 RDS(on)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传导损耗
低电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驱动器损耗
优化栅极电荷以最小化开关损耗
符合 RoHS 标准

应用:
CPU 供电
DC-DC转换器

NTMFS4C09NT1G: 单 N 沟道,功率 MOSFET,30V,52A,5.8mΩ
规格:
FET 类型:N 通道
技术:MOSFET(金属氧化物)
漏源电压(Vdss):30 V
25°C 时电流 - 连续漏极 (Id):9A(Ta)
驱动电压(最大 Rds On,最小 Rds On):4.5V,10V
不同 Id、Vgs 时导通电阻:5.8 毫欧 @ 30A,10V
不同 Id 时 Vgs(th):2.1V @ 250µA
不同 Vgs 时栅极电荷 (Qg):10.9 nC @ 4.5 V
Vgs:±20V
不同 Vds 时输入电容 (Ciss):1252 pF @ 1
功率耗散:760mW(Ta),25.5W(Tc)
工作温度:-55°C ~ 150°C(TJ)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供应商器件封装:5-DFN(5x6)(8-SOFL)
封装/外壳:8-PowerTDFN,5 引线

特性:
低 RDS(on)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传导损耗
低电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驱动器损耗
优化栅极电荷以最小化开关损耗
符合 RoHS 标准

应用:
CPU 供电
DC-DC转换器

NTMFS4C55NT1G:功率 MOSFET 30 V、78 A、单 N-沟道、SO-8 FL
特征:
低 RDS(on)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导损耗
低电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驱动器损耗
优化栅极电荷以最小化开关损耗
这些器件无铅、无卤素/无 BFR,并且符合 RoHS 标准

应用:
CPU 供电
DC-DC 转换器

NTMFS4C05NT1G,NTMFS4C09NT1G,NTMFS4C55NT1G:单N沟道,功率 MOSFET场效应管!
中间的最大电流承载力小,电阻大。选用时,根据参数选择需要的芯片。

网友:
低电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驱动器损耗: 这样的话,大电压就比较危险了!随时准备烧了,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小

网友:
MOSFET有垂直导电结构与横向导电结构,而功率MOSFET几乎都是由垂直导电结构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