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1860低边驱动器—pin对pin

楼主(2022-09-20):
MS31860T是一款8通道低边驱动器,包含SPI串口通信、PWM斩波器配置、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和过热关断功能,芯片可以读取每一个通道的状态。完美替代DRV8860。MS31860T可以诊断开路的负载情况,并可以读取故障信息,外部故障引脚指示芯片故障状态。
MS31860T可提供最高每通道200mA的持续电流能力(8通道打开)。单一通道打开时,能提供高达560mA的持续电流能力。
多个芯片可以通过菊花链连在一起使用一个单一串口。芯片可以通过串口来配置电流和斩波器。
芯片可以提供8通道打开的输出电流或者单通道的输出电流。

主要特点
8 通道受保护低边驱动器
-8个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 NMOS 场效应管 (FET)
-集成高侧续流二极管
-串行接口
-可配置 PWM 占空比
6.5V 至 38V 电源电压范围
数字输入滤波器
内部数据回读功能
保护和诊断特性
-过流保护 (OCP)
-开路负载检测 (OL)
-过热关断 (OTS)
-欠压闭锁 (UVLO)
-独立通道状态报告
-故障情况警报

应用
继电器、单极步进电机
螺线管,电磁驱动器
常见低边开关应用

网友:
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