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系统电源保护?

楼主(2022-09-20):
如何以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系统电源保护?

网友:
无论是何种应用,从交流线路到数字负载的长电链都穿插着各种尺寸和形状的保险丝和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
沿着电气路径,电气压力源(例如存储电容器引起的浪涌电流、接线错误或断电引起的反向电流、感应负载开关或闪电引起的过压和欠压)可能会损坏宝贵的电子负载。对于采用脆弱的亚微米和低压技术构建的微处理器和存储器而言,情况就是如此。

网友:
保护电子设备必须在其电压和电流额定值范围内处理过压/欠压、过流和反向电流等故障条件。如果预期电压浪涌超过此处讨论的保护电子设备额定值,则可以添加额外的保护层,以滤波器和瞬态电压抑制 (TVS) 设备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