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pthread_join以后报错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2-09-20):
如下所示,调用pthread_join以后,报错,有大佬知道解决吗?

msh />
msh />
msh />
msh />
msh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4.1.0 build Jun 24 2022 16:22:28
2006 - 2022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pthread_create success
i'm thread1 and i will detach myself!
posix thread 0
posix thread 1
posix thread 2
posix thread 3
posix thread 4
thread1 exited!
posix_thread_init exit
msh />(small_mem != RT_NULL) assertion failed at function:rt_smem_free, line number:532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static pthread_t tid1;
static void* thread1_entry(void *param)
{
printf("i'm thread1 and i will detach myself!\n");
for(int i=0; i<5; i++)
{
printf("posix thread %d\n", i);
sleep(1);
}
printf("thread1 exited!\n");
return NULL;
}
static int posix_thread_init(void)
{
int result;
result = pthread_create(&tid1, NULL, thread1_entry, NULL);
if( result == 0 )
{
printf("pthread_create success\n");
}
else
{
printf("pthread_create fail\n");
}
pthread_join(tid1, NULL);
printf("posix_thread_init exit\n");
return 0;
}
INIT_APP_EXPORT(posix_thread_init);

网友:
只有这些代码?根据变量 small_mem 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我把你的代码在我的开发板上试了一下,芯片是STM32F型号,把INIT_APP_EXPORT(posix_thread_init);103xx变成了MSH_CMD_EXPORT(posix_thread_init, posix_thread_init);方便进行测试,连续测试了多次结果没有出现你的上述问题,我的内核版本是4.0.4,使用的工作室进行的开发,,不知道你的开发板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换个开发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