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中的晶振在哪里?

楼主(2022-09-20):
用Multisim Analog Devices Edition 10.0进行电路仿真时候,找不到晶振了,请问在哪里啊?

网友:
MISC库,里面有个CRYSTAL就是

网友:
CRYSTAL_VIRTUAL 晶振

网友:
在MISC库中
PS:
1。Source库:包括电源、信号电压源、信号电流源、可控电压源、可控电流源、函数控制器件6个类。
2。BASIC库:包含基础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开关等;
3。Diodes:二极管库,包含普通二极管、齐纳二极管、二极管桥、变容二极管、PIN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
4。Transisitor库:三极管库,包含NPN、PNP、达林顿管、IGBT、MOS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
5。Analog库:模拟器件库,包括运放、滤波器、比较器、模拟开关等模拟器件
6。TTL库:包含TTL型数字电路 如7400 7404等门BJT电路。
7。COMS库:COMS型数字电路 如74HC00 74HC04等MOS管电路。
8。MCU Model: MCU模型,Multisim的单片机模型比较少,只有8051 PIC16的少数模型和一些ROM RAM等
9。Advance Periphearls库:外围器件库,包含键盘、LCD、和一个显示终端的模型。
10。MIXC Digital:混合数字电路库,包含DSP、CPLD、FPGA、PLD、单片机-微控制器、存储器件、一些接口电路等数字器件。
11。Mixed:混合库,包含定时器、AC/DA转换芯片、模拟开关、震荡器等;
12。Indicators:指示器库,包含电压表、电流表、探针、蜂鸣器、灯、数码管等等显示器件。
13。Power:电源库,包含保险丝、稳压器、电压抑制、隔离电源等
14。Misc:混合库,包含晶振、电子管、滤波器、MOS驱动、和其他一些器件等
15。RF:RF库,包含一些RF器件,如高频电容电感、高频三极管等
16。Elector Mechinical:电子机械器件库,包含传感开关、机械开关、继电器、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