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里怎样才能找到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压采集芯片

楼主(2022-09-20):
proteus 里怎样才能找到霍尔电流传感器,和电压采集芯片

网友:
先找到一些常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型号,然后在Proteus里面查找。没有的话,就根据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原理用可变电阻或电流源等代替,不一定非要原原件。

网友:
电压采集就相当于AD转换,常用的ADC0808就可以了

网友:
ACS712,ACS755,在proteus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