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电子计时器,从99每分钟减少1,减少到0时,可以提醒?

楼主(2022-09-20):
怎么设计一个电子计时器,从99每分钟减少1,减少到0时,可以提醒?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

网友:
复习一下数电...用逻辑门堆出来。

网友:
这个最简单就是找个时间继电器带倒计时功能的那种拆开研究一下就行,用过。

网友:
柔柔弱弱柔柔弱弱柔柔弱弱热热热22

网友:
    用单片机简单又便宜,用一堆的logic gate做出来的成本可能还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