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为什么有两个

楼主(2022-09-20):
如图,有时候板子只有第一个钻孔文件,有时候板子导出来有两个钻孔文件。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金属化和非金属化孔分开了,在导出设置里把√去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化和非金属化孔分开了,在导出设置里把√去掉就行

是不是板子上如果没有非金属话过孔,勾不勾选这个都是一个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化和非金属化孔分开了,在导出设置里把√去掉就行

要怎么设置非金属化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