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fft与加窗fft

楼主(2022-09-20):
用matlab仿真fft算法时,分别采用直接fft和加窗fft仿真,为什么加窗后的结果还不如不加窗的呢?
程序如下:
直接fft程序:
clear;
fs=12800;
N=256;
t = 0:1/fs:0.02-1/fs;
y=cos(2*pi*50*t+10*pi/180)+cos(2*pi*300*t+20*pi/180); %模拟输入信号
Y = fft(y,256);
Pyy =abs(Y(1:256))*2/256; %幅值
pha=angle(Y(1:256))/pi*180; %相位

加窗fft程序:
clear;
fs=12800;
N=256;
t=0:1/fs:0.02-1/fs;
x=cos(2*pi*50*t+10*pi/180)+cos(2*pi*300*t+20*pi/180); %模拟输入信号
n=[0:N-1];
w=0.5-0.5*cos(2*pi*n/N); % 汉宁
y=x.*w;
Y = fft(y,N);
Pyy =abs(Y(1:N))*2*2/N; %幅值
pha=angle(Y(1:N))/pi*180; %相位

加窗的频谱泄漏为何更严重?

网友:
我没有用你的程序仿真,单一般这样的问题造成的原因是,窗函数不正确,窗的类型没选对,比如衰减度并不符合你原来信号频谱的要求。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MATLAB自配的窗函数试试,用凯撒窗通过调BETA值可以调整衰减度,多试几次对比一下,慢慢就能看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