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DCDC如何防止由于用户不良操作,导致输入异常电压损坏电路?

楼主(2022-09-20):
5V的DCDC如何防止由于用户不良操作,导致输入异常电压损坏电路?

网友:
建议在前端输入电源增加TVS保护,可防止用户输入异常电压损坏电路。另外选用DCDC时尽量选取可靠性较强的DCDC,比如带有OVP保护的DCDC,可多一重保护。
目前市面上的电源类中,拓尔微的可靠性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各种保护都有,包括OVP,OCP,OTP,SCP等等。5V应用的我们就在用他们家的3411型号,目前表现都很好。

网友:
    考虑增加瞬态抑制二极管SMAJ5.0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