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JTAG口的设计如何定义

楼主(2022-09-20):
cpld的JTAG口的设计如何定义,不同型号的定义有什么不同吗?能拿Altera做个范例吗?

网友:
JTAG口有自己的规范IEEE 1149.1, 不管什么器件它的主要引脚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引脚是TDI,TDO,TMS,GND,VCC这五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2×5共10根针的形式,很多管脚都是没用的,悬空。所以一般设计JTAG口的时候注意你的仿真器的接口是什么样的,它只有5根分散的线你JTAG有5个管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排列好的,那么你得按照顺序与仿真器的信号对应起来。最后将JTAG口对应信号接到CPLD对应的调试管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