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2-09-20):
请教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数据输出比较好,稳定性强。

网友:
输出的信号类型是不同。

网友:
模拟的要使用ADC,数字的直接就可以用单片机判断了。

网友:
模拟量需要使用AD转换,所以需要能够进行AD转换的器件读取,例如单片机、PLC,但是比较简单直观,抗干扰性差。数字量需要走通讯,需要有固定协议的硬件进行读取,但是抗干扰性强。

网友:
这个关键要看你所需的信号了,根据后面的设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