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时,我们需要养成哪些好的习惯?

楼主(2022-09-20):
手工焊接时,我们需要养成哪些好的习惯?

网友:
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

网友:
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网友:
    尽量不要手焊,除非不得已,我的习惯是:
    1.焊接之前查看PCB是否短路
    2.先大后小,先焊接芯片,再焊接阻容
3.不要长时间用风枪吹PCB或者芯片
4.遇到塑料器件的时候,用高温胶带进行保护。
5.手要稳,心要静。

网友A:
    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就不容易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就不容易查到。

    这个很赞同!

网友:
    尽量让焊接工厂焊,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