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连接器或IC连锡短路怎么测试?

楼主(2022-09-20):
FPC 连接器或IC连锡短路怎么测试?

网友:
测试时FPC连接器应该连接的地方是否连接,如果没有连接上就是开路,如果不应该连接的地方连接了就是短路。

网友:
1、IC连锡可以制作成测治具进行测试;
2、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
3、最简单的方法就用电测的BB机了。

网友:
用万用电表就可以了,在线口处的任一PIN用一个探针压下,然后用另一探针依次接触PIN线,看是否导通,导通则为短路或连锡。

网友:
FPC短路可以使用开短路测试仪,如型号: GZ-XL200,某宝有卖,专业的测试模块、价格不贵,LCD显示,可以显示不良的位置,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
    数量少用万用表就行了,如果是量产产品需做专用测试治具,在设计PCB时还需放置足够多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