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矢量网络分析仪

楼主(2022-09-21):
射频矢量网络分析仪
射频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工作原理
●网络分析是在所关心的频率范围内,通过激励—响应测试来建立线性网络的传输与阻抗特性的数据模型的过程。
●在频率较低时,网络的特性常用阻抗参数矩阵Z或导纳参数矩阵Y来描述其端口特性(还有H参数矩阵和ABCD 参数矩阵)。
●参数的定义是基于电压电流的概念,因而测量时需要在一定的端口条件下,如开路或短路,测出特定下,但在微波频率下,这种测量方法不再适合。因为在高照频下,电压和电流很难测量。
●在微波频段,因为采用了波的概念,所以微波网络常用S参数表示。双口网络都可以用4个S参数来表示其端口特性。

网络分析仪与频谱分析仪的区别

S参数
S参量表达的是功率波,可以用入射功率波和反射功率波的方式来定义网络的输入,输出关系。
当在端口加有入射波日日
主端口加有入射波a时,其中一部分由于该端口的失配而被反射,成为该端口出射波b的一部分;a的其余部分经网络传输到端口2,成为端口2的出射波b2的—部分。同样,若当在端口2也有入射波2时,分析相同。
把端口的两股出射波合在一起构成b1,把端口2的两股出射波合在一起构成b2。

S参数的定义

信号源
信号源提供对系统的激励。
信号源是频率扫描源或功率扫描源(幅度扫描)。
网络分析仪的信号源采用集成化少合器。

信号分离装置
信号分离装置必须有两种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测量入射信号的一部分作为求比值的参考,这可由功率分配器或定向耦合器完成;
第一个功能是在被测件(DUT)的输入端分离出入射波(正向)和反第二个功能是在被测件(DUT)的输入端分离出射波(反向),采用定向耦合器或电桥。

网友:
网络分析是在所关心的频率范围内,通过激励—响应测试来建立线性网络的传输与阻抗特性的数据模型的过程。

网友:
测量入射信号的一部分作为求比值的参考,这可由功率分配器或定向耦合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