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射频调试方法

楼主(2022-09-21):
射频调试包括发送和接收两个大的方面,其中发送又包括了发送功率、相位误差、PVT、开关谱、调制谱调试等,接收包括灵敏度、RXloss、接收电平等。在开始调试之前必须明确手机的各种射频参数的状态。
怎样明确手机射频状态:先对手机进行校准,校准的初始化文件一定要使用MTK提供的原始文件(见图1),这样才能明确手机的匹配状态,比如在全频段功率是否平坦(如果加权了就看不出来),TC和PA之间的匹配是否做好了(如果改变了Ramp曲线的值就不好判断)。以GSM 900M为例1信道、62信道、124信道输出功率如果相差0.5dBm以上,那么PA输出匹配和TC与PA的匹配就没有做好,这个时候如果开关谱和相位误差很好,那么就只需要调PA输出匹配就可以了(注意输出匹配有可能会影响相位误差),如果开关谱和相位误差很差,那么就一定要先调好TC和PA之间的匹配,再去调PA输出匹配。

网友:
射频调试包括发送和接收,就和雷达是一样的,发射与接收

网友:
1.明确手机的各种射频参数的状态
2.阻抗匹配
3.接收调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