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块完整的铜片上感应的波形?

楼主(2022-09-21):
在一块完整的铜片的上方放置一根220V的电源线,在铜片上会感应处会感应处相应的波形,但是这个波形应该如何来检测呢,使用示波器。

网友:
难度有点大,楼主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220V属于50Hz交流电,在线缆周边是会产生电磁辐射的,即感应式电笔就这样的检测原理,所以你这里的铜片充当天线即可,后段用三极管放大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的,当一根220V的电线在一块铜片的上方放置的时候,铜片上会感应相应的交流电波形,只要把示波器的探级针,接上该铜片上,调节示波器就能够看到交流电波形的。

网友:
你想测感应出的什么呢?磁场?电场?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