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的细化普设计及去噪

楼主(2022-09-21):
音频信号的细化普设计及去噪

网友:
    音频信号要包地

网友:
两个参考信号交叉的次数足够多,信号就会被检测为音频。

网友:
去噪,不是就会对信号也产生影响吗?虽然比较少

网友:
噪声门:设置一个水平的阈值,将低于此阈值的信号水平全部过滤掉,高于阈值的所有信号电平都通过(在此信号电平和噪音电平的总和),
    采样除噪法,其他消除噪声的方法

网友:
    音频信号包地,电源要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