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上增加走线?

楼主(2022-09-21):
这我不想采用敷铜的方式来,想通过走线的方式,但是我一走原有的线就消失了。

网友:
如果你之前的设计已经铺铜,想要重新调整布线,使用工具中的“多边形管理器”,先搁置覆铜,再调整布线,调整结束后再取消覆铜的搁置,重新覆铜。这才是正常的操作流程,没有搁置覆铜直接调整布线,你调整布线可能会与覆铜短路,所以才不能直接调整的。

网友:
在设置里面的PCB编辑里的交互布线界面,关闭布线优化就好了。

网友:
    关闭 自动闭合回路 功能,就可以布多条线路了 新版本可以放置 实心区域 功能,P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