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时序约束及STA基础简介

楼主(2022-09-21):
一、前言
无论是FPGA应用开发还是数字IC设计,时序约束和静态时序分析(STA)都是十分重要的设计环节。在FPGA设计中,可以在综合后和实现后进行STA来查看设计是否能满足时序上的要求。本文阐述基本的时序约束和STA操作流程。

二、时序约束与XDC脚本
  时序约束的目的就是告诉工具当前的时序状态,以让工具尽量优化时序并给出详细的分析报告。一般在行为仿真后、综合前即创建基本的时序约束。Vivado使用SDC基础上的XDC脚本以文本形式约束。以下讨论如何进行最基本时序约束相关脚本。
1 时序约束首要任务是创建主时钟,主时钟即为时钟引脚进入时钟信号或高速收发器生成时钟。[create_clock]
  create_clock -name clk_name -period N -waveform {pos_time neg_time} [get_ports port_name] (划线部分可选)
  创建两个异步的主时钟:
  create_clock -name clk_a -period 10 [get_ports clk_a]
  create_clock -name clk_b -period 15 [get_ports clk_b]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clk_a -group clk_b
  当两个主时钟是异步关系,它们生成时钟同样是异步关系:
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get_clocks clk_a -include_generated_clocks] \
  -group [get_clocks clk_b -include_generated_clocks]
  差分时钟仅约束P端口:
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0 [get_ports clk_p]
  高速收发器生成时钟作为主时钟:
reate_clock -name gt0_txclk -period 8  [get_pins GT0/.../TXOUTCLK]
  有一种特殊情况无需与具体引脚绑定,即创建虚拟时钟。该约束用于设定输入/输出延迟。需要创建虚拟时钟的场景是输入FPGA的数据由FPGA内部产生时钟采样,如串口通信。
  create_clock -name clk_v -period 5
2 创建主时钟后,需要约束生成时钟:[create_generated_clock]
  生成时钟分为两种。由PLL MMCM等专用时钟单元生成产生的时钟信号,Vivado会自动产生相关约束。还有一种是自定义生成时钟,一般为逻辑分频得到。
  时钟源是时钟端口:
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2 [get_pins rega/Q] 意思是在rega单元的Q引脚上的时钟信号clk_div是由clk经过2分频得到的生成时钟。
  时钟源是引脚:
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 -source [get_pins rega/C] -divide_by 2 [get_pins rega/Q]
  除了使用-divide_by -multiply_by表示主时钟和生成时钟的频率关系,也可以用 -edges实现更精确的表达:
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 -source [get_pins rega/C] -edges {1 3 5} [get_pins rega/Q]
  相移关系使用-edge_shift命令描述。
  该约束命令还常用于重命名时钟信号: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rename [get_pins clk_gen/.../CLKOUT0]
3 创建时钟组:[set_clock_groups]
  a. 异步时钟情况:
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clk_a -group clk_b  clk_a和clk_b是异步时钟。
  b. 物理互斥情况:
reate_clock -name clk_a -period 10 [get_ports clk]
  create_clock -name clk_b -period 8 [get_ports clk] -add
  create_clock -name clk_c -period 5 [get_ports clk] -add
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_a -group clk_b -group clk_c
  该种情况仅是为了观察clk引脚时钟信号周期依次为10ns 8ns和5ns时,时序是否收敛。因此这三个时钟物理上不同时存在。
  c. 逻辑互斥情况:
et_clock_groups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get_clocks -of [get_pins clk_core/.../CLKOUT0]] -group [get_clocks -of [get_pins clk_core/.../CLKOUT1]]
lkout0和clkout1送入到BUFGMUX中,后续根据sel信号确定选择哪一个作为工作时钟。此时clkout0和clkout1同时存在电路中,但仅有一个会作为后续电路工作时钟,因此逻辑上互斥。
  特殊用法:当asynchronous 的group只有一个,说明改组内时钟是同步的,但与其他所以时钟异步。
4 设置伪路径:[set_false_path]
  设置伪路径后,不再对特殊路径进行时序分析。特殊路径如测试逻辑、添加同步电路后的跨时钟域路径等。在两个时钟域之间应该相互设置为set_false: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a] -to [get_clocks clk_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b] -to [get_clocks clk_a]

网友:
时序约束和静态时序分析都是十分重要的设计环节,能为后续设计节约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网友:
时序约束的目的就是告诉工具当前的时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