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和PCB镀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21):
FPC和PCB镀金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电镀的时候FPC需要多的一些治工具来使材料保持稳定。

网友:
区别不大,但是沉金和电金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软金,一个是硬金。

网友:
没有区别,都是表面处理的工艺,不过镀金分很多种:化学沉金,电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