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 为什么一点击模型库 软件就秒退

楼主(2022-09-21):
如图,一点击模型库 软件就秒退

网友A:
    之前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这样的问题吗?

最近才开始学,Attach Spice RLC模型就不会秒退,左边那几个点图标就卡住秒退

网友:
    电脑配置很差,或者软件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