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通电压2-4V,SOT23封装,符合这样条件的MOS管有没有?

楼主(2022-09-21):
MOS做开关,导通电压2-4V,SOT23封装,符合这样条件的MOS管有没有?平时电路设计时找电子元件一般在什么地方找?

网友:
可以网络查看电子芯片数据手册看到各种材料型号表格。

网友:
罗姆了解一下,AT系列。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这个开关是信号还是电源?如果是信号,你可以考虑三极管,选型方便。
其次,要有品牌认知,国内做管子的企业也不少,例如上海贝岭、江苏捷捷微电子、扬杰电子都是做管子不错的企业。可以前往企业主页去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