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CAM350打开一个复合菲林变成一层了?

楼主(2022-09-21):
为什么我用CAM350打开一个复合菲林变成一层了?我以前打开都是两层啊,一层阳层,一层阴层,我是不是动了哪个开关?哪位大神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高版本的是会合并的。

网友:
这个是设置的问题,file--setup--photoplotter--setup option--convert composite tosingle layer,选择这一项的话,就会将层合并为一层了,如果需要分层显示,就不需要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