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怎么合并两个网络?

楼主(2022-09-21):
    两个网络都已经有走线和过孔等,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
    没这样做过

网友:
    查找相似  选择其中一个网络 以网络名称为 相同项, 将过孔 连线,焊盘,圆弧之类的都改成另外一个网络名称 就相同了

网友:
    用个0欧电阻串起来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