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开关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9-21):
光电液位开关采用的是光学原理检测,检测探头是棱镜结构。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如下:
1. 注意水汽、水蒸气或水珠的影响。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水蒸气或水珠在传感器检测面集结,则会导致信号输出电压下降。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影响,我们将传感器电压设值为 VT,即信号端输出电压大于 VT,则判断液位低于临界液位,信号端输出电压如果小于 VT,则判断液位高于临界液位。VT一般取值为 0.3-0.5V。
2.长期使用过程中,传感器表面因液体杂质产生污垢,轻微的污垢不会影响到传感器的效能,如有严重的污垢产生,导致感测器整体覆盖,
则会影响传感器的判断。
3.注意不要在阳光直射下使用
传感器在阳光直射下会受到干扰,需要提前做规避处理,或是安装在避免阳光照射的位置内。

网友:
    轻微的污垢不会影响到传感器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