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直流电机在堵转时,设计一个电路使得开关自动断开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呀?

楼主(2022-09-21):
请问当直流电机在堵转时,设计一个电路使得开关自动断开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呀?

网友:
使用霍尔电流互感器采样电流,然后使用比较电路。

网友:
小功率可直接串联功率电阻,然后接入比较器一端。

网友:
电流检测,反馈控制,关闭即可!

网友:
    功率小的话,采样电阻+运放放大加ADC采集

网友:
    驱动芯片一般有过流保护,让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